技嘉GA-MA770-US3 诊断代码25,正常开机

楼主(2015-04-02):
技嘉GA-MA770-US3 诊断代码25,正常开机,没发现异常。测量ATX3.3V脚对地阻值不到40欧姆,请问是哪里坏了,该如何检修,谢谢。

网友:
正常开机,,还修什么??

网友A:
就是 。这大兄弟 是个人才。开机正常修什么。 或者问问客户在家什么问题。可能不是主板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 。这大兄弟 是个人才。开机正常修什么。 或者问问客户在家什么问题。可能不是主板的原因

问题是我在其他主板上测得的阻值没有那么小,都是两三百欧姆的,我担心主板用不了多久就坏,刚买的

网友B:
如果开机后电压正常,用软件拷拷机,没问题就算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开机后电压正常,用软件拷拷机,没问题就算了

问题是我在其他主板上测得的阻值没有那么小,都是两三百欧姆的,我担心主板用不了多久就坏,刚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题是我在其他主板上测得的阻值没有那么小,都是两三百欧姆的,我担心主板用不了多久就坏,刚买的

3.3V连接你芯片太多了,不好搞呀,等它坏了还好修一点

网友:
这机子跑码25本来就没问题,只是没有硬盘而已。至于3.3V对地阻值小,现在许多机子就这样,还有比40小的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正常的,技嘉有些主板第一脚本来就偏低,像技嘉的g31主板,ATX3.3V只有23欧,是正常的,所以楼主不用太担心

网友:
只要开机正常使用,那些都不是问题

网友:
GA的板有些3。3V就是很低的,正常测了系统就可以了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3。3V就是30欧了,但不是所有板都这样,少数

网友:
现在新主板或许就是真养的

网友:
桥供电的才0.002有的,照样正常使用的,只是电流比较大而已

网友:
不短路就行 再说新买的也起码有保修的

网友:
跑25不显示么,,BIOS,,外设,北桥。。

网友:
是正常的,现在的板子复杂很多

网友:
25网卡    但是开机正常你进系统看看    有些诊断卡不好用

网友:
管它电阻多少,能工作就行了。

网友(2015-05-02):
你拔掉就不是40了,我修华硕的还有10几的也不见它坏啊,很正常的。楼主可以把bios分享下不?我刚好修到这个板,缺少bios

网友:
开机正常 可能使用不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