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KPL-AM SE主板无法识别键盘(包括USB/PS2),清除CMOS后无法开机

楼主(2015-04-02):
故障:华硕P5KPL-AM SE主板无法识别键盘(包括USB/PS2),清除CMOS后无法开机
现象:开机自检时,提示CPU已更换,需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,又提示Keyboard错误,未检测到键盘,还提示15秒后自动关机
维修:原先是PS2键盘,更换USB键盘后故障如故,拔掉CMOS电池放电后发现无法开机了。仔细检查发现CMOS CLEAR跳线上没有跳线帽,找来跳线帽插在CMOS CLEAR跳线的Normal端,能开机了,自检到找不到键盘后15秒自动关机。拆下主板,检查键盘口、USB口保险,均正常;给键盘口、USB口打值也均正常,判断南桥正常。再次加电,发现键盘口、USB口保险上均无5V电压,再仔细观察发现USBPW5跳线上无跳线帽,找来跳线帽后插在5VCC上,主板完全恢复正常。
故障原因:装机员菜鸟,乱拔跳线帽导致。

网友:
哪里来的装机员搞出这么多事情!!把跳帽都给弄丢了!!

网友:
什么情况都会遇到的。

网友:
原来是跳线帽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恩恩 之前遇到过

网友:
简单故障费了不少功夫,人为故障太难修。

网友:
我捡到过不少华硕都是跳帽问题而已,从别的方面来看我很感谢菜鸟维修员

网友:
都是跳帽惹得祸啊。

网友:
xiexie 人家把

网友:
这总事华硕比较多习惯了就好

网友:
跳线都没弄清楚,还装机?

网友:
跳帽间歇大,插得不太紧。我见到过。

网友:
这还算好的吧   有次客户拿来太电脑 Dell品牌机 小机箱那种        告诉我是不开机  我接过来插上电源一按开机——“嘣”的一声一大股烟带着刺鼻的焦糊味就从电源上鼓出来了!身边客户差点趴地上。。。。断电一看,插电源线的位置有个红色小开关被调到了110V的位置。。。。客户说在他们小区找个小店看过没修好。。。。这多坑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