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312暗屏求助

楼主(2015-04-02):
A1312 27寸 IMAC  用6秒会暗屏  有人说 显卡问题 显卡加焊问题依旧  高压板 换块 也是问题依旧 有没有可能会是屏坏了  有个小细节  高压板有根细线到屏上的(不是灯管线)这根线拔掉能用时间长点 想不通为什么。。。这根线干嘛用的也不知道

网友:
是LCD还是LED

WJT

网友:
LED的 BIOS也刷了

网友A:
会不会灯条有问题

网友:
刷下BIOS试一下

WJT

网友:
是一修机吗?那根细线是什么?

网友:
刷过了 已经

网友:
有图纸才好分析啊

网友:
暗屏时测高压板电压  VIN12V  PWM 1.8V BLON 2.8V 因为高压板换过了  准备拆屏看看灯条的LED颗粒 有没有缺焊的  或者其他问题

网友:
楼主你的解决没有啊???我这有一个一样的,显卡换过故障依旧,不知道什么问题啊!!!

网友(2015-05-08):
楼主QQ多少
我的937560251   交流一下

网友:
   会不会是灯条问题啊楼主

网友:
查休眠信号!

网友:
兄弟你这是让我们猜吗?能不能上个图看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灯条有问题

可不可以直接通电测一下

网友:
看看升压电路啊

网友:
可调电源加个电看灯条会灭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