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辑帖子太麻烦,放几个图,高手应该就可以分析出维修过程了。

楼主(2015-04-02):
版号:LA-9901P
故障:没有B+  不短路

然后待机0.0030不出B+

这是保护隔离原图

经过万用表分析如下,

研究好久都没办法。
条件满足就是不分压
简约处理如下

找料板剪板
雕刻刀挂掉阻焊漆
露出铜皮,
分成三部分不相连并且上锡
焊上电阻
并飞线到主板上

测试图如下:

测试亮机
小电路板剪小
固定好
如下:

测试整天正常

网友A:
为什么不是直接飞两个电阻,还去捡块料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是直接飞两个电阻,还去捡块料板

那个位置不合适,电阻怎么换都不分压,我从其他主板上也找了电阻换上去试过

网友A:
我觉得可以直接pq307b短接,不知道能行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可以直接pq307b短接,不知道能行不

尝试过,我从R2电阻后端直接弄断,飞到地试过,一样不分压。故障不是PQ307B不导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尝试过,我从R2电阻后端直接弄断,飞到地试过,一样不分压。故障不是PQ307B不导通

那是不是pc302穿了

网友:
把PQ304拆了应该就可以了,试过这一案例。

网友:
现在都流行改板了啊。。

网友:
这么邪门啊

网友:
这样改能充电不?

网友:
让你这么一说太邪门了 是不是断线了?ACOFF不就失去它的作用了吗

网友:
应该是问题没有找对。这样改应该不耐用的。或会出现别的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顶楼上的哥们,既然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都正常,且PACIN和机器管子都正常,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PR305的一脚就已经有了19V,所以不存在分压,而通过PACIN截止了19V直接到PR305这端的电压,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PC302已经击穿,直接导致19V到PR305这端了,所以造成了所有电压均正常,且管子导通条件也正常就是不分压的情况出现。

网友:
我认为还是想法恢复原来电路好,性能有保障。你测一下是不是某处断裂了呢。

网友:
现在看到很多动不动就改板的啊   建议还是看下隔离这块的元件有没有损坏啊

网友:
你这样去掉那个检测电路,虽然可以开机,不知道能不能充电。。

网友:
这样搞也太麻烦了。

网友:
楼主此法也行,实在修不好了简板也中,我也曾有类似的想法和做法,只是轻易不用

网友:
条件要是都满足就应该正常 虽然修好了不过还是没有找到病原  加分鼓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