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50蓝屏求助,大神门请进,

楼主(2015-04-02):
接到一台戴尔1450的机器,本来是客户要装系统,本来的系统很卡,好吧,试了一下,没问题,直接上U盘,这下坑爹了,系统装了之后再进入系统,蓝屏,郁闷了,感觉不对,换一个硬盘,草,还蓝屏,晕了,在换CPU     内存,晕了,还是蓝屏,没办法了,刷BIOS吧,运气似乎不错,BIOS刷了之后就可以了,然后测试一下,搞定,放在一边儿等客户取机器了,客户来了之后拿机器说要试一下,结果悲哀了,点不亮了,草,我也是欲哭无泪啊,瞎搞半天,然后让客户又走了,还说我不靠谱,,,之后再刷一个BIOS,亮了,不解释,也不知道为什么,反正亮了,不过乖乖,蓝屏,搞不定了,现在向各位大神求助啊,上图,各位看看怎么办,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[若山维修网www.rosefix.com]JE40-HR REV -1 1202 10267-1 UMA-DISCRETE ACER ASPIR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换PCH吧,

没用吧,加焊过PCH了

网友B:
这种情况  应该是PCH问题  不是虚焊导致的  更换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  应该是PCH问题  不是虚焊导致的  更换就好

有没有搞错啊,能确定吗?哥们

网友C:
查下蓝屏时,下面的代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查下蓝屏时,下面的代码

哥们,我有发图的,你仔细看下,好么?好敷衍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够好像做的win'8系统就行了

网友:
我认为楼主最好还是好好看看板子再说,测测电压波形,板子有无进水,腐蚀,各个端口正常不正常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哥们,我有发图的,你仔细看下,好么?好敷衍啊

我知道,我是说,蓝屏那张图,下面有代码的,你查下

网友E:
这个错误代码怎么看着像内存呢

网友F:
这类一般都不会修的了,我这推了几台这种机子了

网友G:
CPU后面有大电容么

网友H:
有点想不通,怎么这么着急刷BIOS,你当粗应该把C盘格了,把BIOS还原出厂设置,重装系统试试,之前是好的,做系统导致蓝屏,干嘛这么着急动板子呢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点想不通,怎么这么着急刷BIOS,你当粗应该把C盘格了,把BIOS还原出厂设置,重装系统试试,之前是好的, ...

这些都已经试过了的,没办法才做板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CPU后面有大电容么

和这个没有关系的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类一般都不会修的了,我这推了几台这种机子了

晕。。。在怎么也要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错误代码怎么看着像内存呢

已经代换过内存了的,,,所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