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8268进水

楼主(2015-04-02):
三星8268进水夹电无电流,装电池开机不显电量,所指地方电池检测保护管换掉即可。

网友A:
这样电池不可以用了吧。客户可以接受就收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电池不可以用了吧。客户可以接受就收钱?

换一个一样的,怎么不可以用

网友:
用酒精洗不过么灬

网友:
有图纸吗,还是有腐蚀痕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