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eston g41c 全板供电正常全板无复位的弯路维修!!

楼主(2015-04-02):
时间:2015.04.02
地点:工作台
型号:yeston g41c
故障:全板供电正常全板无复

图是网上找的,客户要的急,没有拍照

过程:拿到这板后测量所有供电全正常,且无短路,上CPU假负载,这个板子上U假负载是不出CPU供电的,于是跑线CPU的时钟及复位,运气好,CPU的时钟很快找到点,做下标识,CPU的复位更好找,上真U,测量CPU的时钟,有0.4的电压,没波,只能测电压,判断应该CPU时钟出来了,再测CPU的复位,CPU的复位只有0.2V,不正常,这里应该是1.2V才对。
    这里走了弯路了,没有仔细检查,经验害死人啊,心里判断,供电时钟都正常了没有复位是跟SB有直接关系的,这个GB的SB很容易坏,于量简单查看下串口芯片、网卡、显卡没有明显发烫,拆下SB的散热片,看到SB周边太脏,于是直接扔上280T,加焊,结果不用想,加电试机结果一样,直接更换GB,这里说明下,现在GB新桥型号变成DW82801GB了,不是NH了,上去还没注意,做完才发现型号不一样。结果还是没有复位,心里是不是上家发的桥型号不对,联系卖家说是对的,通用,这个13年后的新桥。不放心对问了一家同样说法,死心了,说明不是SB的问题,于是查资料,发现要想SB发出RST,必须满足两个条件,1、电源好信号2、CPU供电好。电源好的信号跑线进了PCI-E 1X下面了,不想拆,电源接口上也能测量到5V的电压,初步说明电源发出了。再跑CPU供电好信号,这个CPU供电主芯片是RT8802A,查手册发现:

由8802的2脚VR_READY发出,测量该脚有1.2V电压,正常,按以往的经验,这里有可能不是直接给SB,可能会通过转换,这个不用想,肯定没有图纸,找了几张技嘉和精英的发现,一般这个信号是给转换电路的,看图:

于是在板子上跑线,还好,找到了,跟这图上的原理一样的,8802的2脚出来后通过一个电阻,再到QP90的B脚,QP90的C脚再连到QP91的B脚,通过上图发现,如果QP91的C脚要输出3.3V,刚QP90的C脚必须为低,测量出来结果QP的C极是低电压,那么QP91的B脚为低,QP91应该为截止,QP91的C脚应该被上拉成3.3V,结果QP91的B脚为低,且C脚也为低,要么后极拉低,要么QP91内部不良导通,要么就是上位电阻有问题。这种小三极管容易坏,先拆掉判断,果然拆了QP91后,QP91的C脚位置有3.3V电压,说明是QP91本身不良,料板上找到个一样大小的三极管1AM直接代换,加电上U上诊断卡一路跑到E0,内存没上,插上内存及显示器,亮机。

至此维修结束。

大家不要向我学习经验主义,有时经验真的会害死人的

各位看官:看写的这么详细过程,给加点分吧,这年头就差分

网友:
跑线的功夫,已经登峰造极了

网友A:
楼主思路清晰,还真得跟楼主学习

网友:
修得很好,赞一个!

网友:
跑线技术一流啊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主板是G41的杂牌板子  也是没有复位明天去看看什么情况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三线板子又没图纸,很难查

网友:
靠,,VRMPG没有,肯定全版没复位了。。按经验是换南桥啊。。但是不得测测两个OK么

网友:
手上有很多这样的板阿!!

网友:
杂牌板的8802A旁边一般有2组共4个小管子,一组是VCORE_EN,一组是VCORE_PG,很好找的

网友:
我有块这样的板子 VR_READY没电压  但CPU有电压 ;复位一闪一闪的 不复位  求解释

网友:
VRMGD 没有 时钟是不会工作的吧,CPU时钟应该也没有呀。~!!

网友:
值得赞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思路清晰,还真得跟楼主学习

思路很清晰啊

网友B:
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。我有这个板子。c1过后到e1不过。。拔掉内存报警,,插上内存过了c1到e1就不过了。bios已刷过了。
。给点思路呗。。。大神

网友(2015-09-26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。我有这个板子。c1过后到e1不过。。拔掉内存报警,,插上内存过了c1到e1就不过了。 ...

内存报警查下本身工作条件电压值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。赞

网友:
时钟没波还做什么桥.

U供电. PG 通过电路转换. 到 时钟.  时钟+晶振工作.   要我肯定先查时钟芯片开启的条件.

应该能直接找到你说的那二个管的. 如果正常,再换时钟芯片啊.  最后才轮得到桥啊.

网友(2016-10-21):
不错又学了点经验

网友:
看了整片跑线是亮点

网友:
吃一堑长一智啦,看来以后无复位的主要还是要先动CPU附近电路啊

网友:
还真得跟楼主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