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42JR 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

楼主(2015-04-02):
        首先去撸了显卡,撸完外接也不显了 拆下来重植也不行  试问大神这是要换显卡了吗?  还是其他问题!!

网友:
换显卡吧!

网友:
先看下供电这些正常不  时钟有没有

网友:
  显卡已换。故障依旧。。

网友:
  显卡已经换了  还是一样。。下一步要怎么搞

网友:
显卡换了吧,就好了

网友:
外接正常   表示问题不大 屏线插好没了 屏线有没问题    还有你那个显示屏好的坏的  在刷下BIOS 看能行不

网友:
你换显卡试试啊

网友:
屏上正常吗

网友:
换了显卡,外接是不是正常了?查屏的工作条件啊。

网友:
打开图纸,找到屏接口,一个点一个点的测。。。应该能找到问题。

网友:
屏接口3.3V有没有接口也有问题

网友:
别用自己的植,换个型号一样的植试试?

网友:
查屏接口供电,正常查屏是否有图片没背光

网友:
现在连外接都不行了,你还想咱地。换吧

网友:
华硕k42系列屏接口有19v,3.3v,背光高电平,数据线阻值都查查

网友:
这个垃圾主板很多怪问题。BIOS型号不对也会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显卡被你撸惨了,你重值要注意温度,刚做桥的时候我跟你一样,一撸就死,经师傅指 点,现在只要确定桥问题,90的成功。

网友:
遇到屏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