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M5110不开机,一电阻惹得祸

楼主(2015-04-02):
今早 开门接一机器 不触发,戴尔M5110 简单初步判断主板故障给客户报价 380元 待客户走后三下五除二取下主板,裸板测试无待机电流,3  5v线性电压没有出来,就是LOD5 LOD3看图纸 ,查芯片工作条件 VIN有  ENLDO  0.45V 感觉不正常,这个电压是公共点经过两个100K电阻分压而来的,判断估计是电阻有问题,随打阻值,R4109正常,R4112无穷大,看来是这个电阻有问题了 料板找个100K电阻换上 加电测试 待机电流0.02A 测试待机电压 已经有了,拔动开机针脚,电流哗哗上去了,DELL LOGO显示 至此此机维修结束

网友:
都是电阻惹的祸!好多

网友A:
楼主技术不错,不过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先测公共点的电压呢。

网友B:
不错一个电阻又让你赚大了。

网友:
捡到死鱼了。

网友C:
电阻出现的问题是挺多的,特别是进水的机器

网友:
这机子来钱快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技术不错,不过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先测公共点的电压呢。

公共点 侧过,只是忘了说明了 这估计都知道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这样  不黑怎样养活一家人

网友:
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,楼主修得好快

网友:
这价格,给力啊

网友:
是待机芯片EN供电分压电阻开路了.楼主是直奔主题呀.好羡慕楼主的收费呀.我们这边能收200元就不错了.

网友:
这个价格给力   捡到死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一个电阻又让你赚大了。

关键是找问题太复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阻出现的问题是挺多的,特别是进水的机器

进水后容易烧电阻吗?不是感觉电容坏得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