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20不加电

楼主(2015-04-02):
戴尔N4020 3V 5V 正常  用风枪吹51125周边的场管 就可以开机什么都正常   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开不了机了 故障依旧  我把场管及周边电阻都换过 51125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有没有人遇到此类问题

网友:
本人认为这种故障多在虚焊,加热后元件膨胀至刚好接触好似好了,冷却后又接不好了,可疑之处加焊应该会好。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点到了

网友:
换个芯片试试看,一般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51125常见的待机芯片  既然不开机 就查下基本问题
比如 滤波电容 芯片 周围原件等

网友:
一般来说是电容  还有注意下反馈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3V5V正常,说明和芯片没关系。查下EC的LID、PWRBTN#.桥的待机条件吧!

网友:
正面的换过了  看看51125背面有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