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38L

楼主(2015-04-02):
不触发,有3.3v,没有5v求助
不触发

网友:
不触发的话,那就是只有待机电压了,有待机3.3V就肯定有待机5V的!因为3.3V是待机5V转换过来的,查下南桥和IO的待机条件,还有触发条件

网友:
有的本就是待机时有3v,触发后才有5v的,有这种情况

网友:
不触发的话,,看看电路图,,看看触发顺序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