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HTC D816h进水重启定屏

楼主(2015-04-02):
HTC D816h进水机重启定屏,无法进REC格机模式硬件问题

拆掉红圈的小黑块就可以了。

OK,开机正常没有影响

网友:
版主都不说明下拆掉芯片是做什么的!

网友:
楼主 能不能吐露一下 那个小方块是干什么的??

网友:
楼主说明一下拆掉的芯片的作用......

网友:
楼主如果能把故障分析及讲解一下就更完美了!

网友:
拆掉不用弄个新的上去?
那个起什么作用呀 直接拆掉?

网友:
应该是重置吧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的   本人刚开始学习手机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