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45 打雷烧坏

楼主(2015-04-02):
联想E545 版号LA-8127P 打雷网卡烧坏 上电0.15后掉电为0 无3 5V 求大师指点
掉电

网友:
网卡 3.3V 南桥

网友:
有可能要换网卡 或者 换南桥

网友:
网卡直接去掉!若不行就南桥

网友:
掉电后没有3V5V 应该是保护了 查下 相关比如 网卡周围 和桥吧

网友:
ec,网卡 南桥找找

网友:
网卡,南桥都有可能

网友:
可以拆掉换掉南桥

网友:
网卡 肯定坏了 南桥的可能性也很大 还有3.3 电压要注意阻值

网友:
肯定是后面有短路啊 ,查后级供电

网友:
打雷机 网卡南桥肯定挨中枪 我试过几台都一样

网友:
EC SB 都有可能坏

网友:
网卡EC
桥,待机,

网友:
还是先拆了有线网卡,在3 和5V短不短

网友:
拆拆拆,雷打就得猛搞才爽

网友:
通电摸摸网卡吧 可能短路了 导致3 5V芯片保护 不输出 3 5V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