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长城M1931开机屏不亮

楼主(2015-04-02):
我的客户有一台长城M1931开机不亮。换了一个通用板能点亮了,但不稳定。不知道 是驱动板坏了。还是BIOS有问题,请大师点点!

网友:
多大的啊?

网友:
什么不亮  不亮的时候背光控制信号是否低电平

网友:
我有程序一般是BIOS问题,,,是不是开机灰屏

网友:
可以刷下程序试试

网友:
谢谢你!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程序刷个看看

网友:
是TSUM1PLR-LF芯片问题。

网友:
你换了通用驱动板  一般都刷程序。

网友(2015-05-08):
在此表示学习啦

网友:
但不稳定?刷个BIOS未?

网友:
换了能点亮,肯定驱动板是有问题了吧。是不是bios刷了才知道

网友:
换通用板能点亮,说明电源板没问题;换后不稳定,你要根据屏的分辨率、位数和尺寸来进行重新刷程序

网友:
高压板有问题没,还有灯管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灯管有问题吧

网友(2015-06-12):
是是通用驱动板不对。现在好了。

网友:
驱动版  换块试

网友:
试过了。就是驱动板坏了。

网友:
我修驱动板一般是都是先说个bios

网友:
你能告诉我    怎么 个不稳定  ??

是有时亮   有时候不良    还是   ???

望闻问切   懂 ????

网友:
就是开不了机,开机灯都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