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e开机跑7270反复断电重启求助

楼主(2015-04-02):
前两天没弄好的两片 跑7270后就重启,反复如此跑码,每次都是跑到这里重启的故障,以前同事也都有修到这个问题的好些Z77的华硕的故障的,也是没弄好的,我查了供电,时钟,PG,复位都正常了,内存的工作条件也查了,还是没找到问题,也插了显卡上去试了还是不行,所以来求助下!有这维修思路的谢谢说下啊,!!! 谢谢

网友A:
BIOS刷过试了没有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刷过试了没有!!

首先必须刷BIOS

网友B:
那就加焊桥试试看,不行就逐个拆外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加焊桥试试看,不行就逐个拆外设

之前那几片z77的同事拿去打了BGA还是没好,所以,,,外设我也拆过还是没好

网友C:
这芯片的主板,不上CPU触发后会自动重启,如供电正常,可装上CPU测试。

网友:
华硕技嘉刷BIOS  H61和以上的。

网友D:
查一下CPU的集显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芯片的主板,不上CPU触发后会自动重启,如供电正常,可装上CPU测试。

这是跑码了的,,,肯定是装上好CPU测试的,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查一下CPU的集显供电正常不

跑到这个代码还没出CPU的集显供电吧,所以我测过,测不到的,刚到快出集显供电哪里就断电重启了

网友:
BIOS 刷了没?这板好像要主板物料号一样的才可以。

网友:
开启之后才有集显供电  但是可以修下   集显    当代码有可能是什么外设什么的不正常 检测不过重启   有可能是电压不正常重启

网友:
重点检查集显供电吧

网友F:
请查过温检测信号和PWRBTN#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单桥还是怀疑桥

网友:
查桥条件把 是不是缺电压

网友:
先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修好了 没有  - -这问题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楼主修好记得说一下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查过温检测信号和PWRBTN#是否正常。

徐总你好!PWRBTN#这个触发信号我知道,而且查了是正常的,就是过温检测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徐总可以说下么,谢谢!!

网友G:
我这个是检测卡数字灯一直闪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我这个是检测卡数字灯一直闪

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啊

网友:
看一下822排阻

网友H:
楼主  修好记得通告阿

网友E(2015-05-02):
引用 网友H:
楼主  修好记得通告阿

就是到现在一直没弄,弄不好啊,请问你们知道徐总说的那个温控检测信号英文么,谢谢

网友:
先刷BIOS   再排查外设部分电路   最后考虑换桥吧

网友:
反复重启应是某个外设自检没过,单桥的考虑加焊一下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就是到现在一直没弄,弄不好啊,请问你们知道徐总说的那个温控检测信号英文么,谢谢

温控检测信号我都忘了  问下徐总

网友:
bios  有问题吧

网友:
这种板子我都是上来差供电 只要都满足直接刷BIOS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

网友:
温控是THERMTR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温控检测信号我都忘了  问下徐总

好的,谢谢啊,问了还希望你来论坛回复我一下,谢谢

网友I:
查一下CPU的集显供电

网友J:
今天碰到一片这样故障的。有时候刚显示就重启,有时候可以显示在那里几分钟后重启。有时候根本没显示一直重启。

网友:
前辈我的七彩虹G31也是跑码几秒就重启,原来偶尔还能点亮,试了几下,现在一直重启。修好了就回复下,提示下,我是新手

网友:
先加焊桥试一下

网友:
这些都做过的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今天碰到一片这样故障的。有时候刚显示就重启,有时候可以显示在那里几分钟后重启。有时候根本没显示一直重 ...

这个是不带集显的哦,所以我都排除集显方面的故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查一下CPU的集显供电

这个板子是不带集显的哦

网友K:
感觉是桥不对   测下桥上的电阻 电容  有没有阻值10以下的超过了3个考虑桥坏

网友:
默默的飘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感觉是桥不对   测下桥上的电阻 电容  有没有阻值10以下的超过了3个考虑桥坏

这片板子早已换过桥了,,

网友:
BIOS旁边那个822换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是桥坏了 我有一片就换好了

啊?也是跑7270断电的么?一样的故障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跑到这个代码还没出CPU的集显供电吧,所以我测过,测不到的,刚到快出集显供电哪里就断电重启了

查集显供电吧,69就集显供电开启了,69后才是70和72!!!

网友M:
楼主修好没有啊,我一直把评论都看完了,修好说一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楼主修好没有啊,我一直把评论都看完了,修好说一声啊

好像一直先放一边了,,,这段时间在弄V星的板去了,,,

网友(2015-06-14):
一样的主板· 问题· 跑马· 19.2032.60停一秒62.68.6A· 这样看起来有显示器了· 独显加上也是一样· BIOS刷过· 电压量不到那里不正常的· · 修好过的大神指点一下迷津

网友:
搞好没,手里刚好有一块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?我也有一块跑码断电的,我这个是跑 72 b2 就断电,核显电压出来的时候就断电,然后重启如此反复

网友:
如果BIOS是在官网下载的,请不要相信

网友:
楼主修出来了没??说下思路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难修,动不动就重启掉电,建议楼主两个主板对比,用示波器,好像修笔记本的那样

网友N:
查下复位开关所连接的电容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集显有问题了,插独立显卡,或者刷个bios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啊

一直闪就刷bios啊,那不是bios自检不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查下复位开关所连接的电容是否有问题

嗯?这个故障还与这里有连接啊?我哪天找出来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