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E 开机暗屏

楼主(2015-04-02):
一台联想G460E的笔记本,版号是LA7011P  GM45集成的
现在开机暗屏,很奇怪,屏换过也是暗屏,外接显示器使用正常
有遇到这种情况吗?一般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屏线问题吧,或者主板屏接口供电

网友A:
屏供电的4个条件

网友:
开启电压查一下

网友:
可以不予理会暗屏的问题    直接强制一个3.3V过去

网友:
这是个LED的屏,不知道怎么改哦

网友:
是LCD 还是LED呢   LCD的话 就可以改高压  LED的话 就要查供电 信号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供电的4个条件

这是个LED的屏,查哪几个?

2,4 脚有20V
8,10,12,14,20,28,30脚有3.3V
18,22脚没有电压,是不是这2个脚的问题?

网友:
好修..也不是太难嘛..看下屏的LED灯的工作条件..一个一个的看..差哪个就修哪个..

网友:
有没有开启电压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个LED的屏,查哪几个?

2、4vin
18 调节
20开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2、4vin
18 调节
20开启

2,4 有20V,20脚有3.3V
18脚没有电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2,4 有20V,20脚有3.3V
18脚没有电压

量下对地阻值
可以20 18 连在一起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量下对地阻值
可以20 18 连在一起试试

18脚对地无穷大,20脚正常六百多
我短接18跟20好像还是暗屏

网友D:
灯管的问题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灯管的问题……

LED的屏,哪有灯管,我屏也换过了试过了

网友:
供电查了吗???

网友:
20脚背光开启   2脚和4脚LED供电  地 这是主要三个条件   18脚亮度调节可以不管,如果屏是好的 这几个条件正常的话理应能亮,你有没有在屏接口那段再测下这几个条件 ,会不会是屏线问题导致

网友:
背光没有开启,看看19v

网友:
屏接口供电,和屏线  ,先查下再说

网友:
查显示器的背光供电  还有平接口用没有松动 氧化

网友:
晕,真是背,原来的屏也有问题,我短接18和20脚后,用原来的屏试的,后来换了一个屏好了
结果回过头去查,是那个屏上面的20V供电保险坏了

网友:
背光问题 不行改个背光

网友:
不行就拉线

网友:
信号;;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8脚对地无穷大,20脚正常六百多
我短接18跟20好像还是暗屏

18脚无穷大  查一下相连元件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:
20脚无开起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