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53S 板号K53SD REV5.1内存贴纸K53SD 0

楼主(2015-04-02):
华硕 A53S 板号K53SD  REV5.1内存贴纸K53SD 0

网友:
华硕 A53S 板号K53SD  REV5.1内存贴纸K53SD 0

华硕 A53S 板号K53SD REV5.1内存贴纸K53SD 0.rar

网友:
这个是主板程序吗

网友:
A53S是机器型号   K53SD是主板型号  就是所谓的板号  下载必须要把REV5.1 对上  不然有些用不成

网友:
谢谢这位兄弟的分享,这个BIOS确定是好的,我的机器电流到0。85无跳变,刷这个兄弟的BIOS后,正常亮机

网友:
有没有 碰到这机器 右击 卡着 无响应的情况的

网友:
我的是内接不显示外接正常,刷个BIOS希望能好吧

网友(2015-05-13):
正好在找这个BIOS

网友:
关键一点你发的是图还是什么

网友(2017-06-03):
不好意思 我刷的是BIOS程序

网友:
刷完不触发,之前是加电不显示

网友:
注意  一定要对上版号  版号不对刷上肯定不行

网友:
希望能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后开机 慢吗

网友(2017-07-06):
我也下一个,BIOS没波形 进水机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08-19):
我的主板待机正常,不触发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