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源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  最近我的联想笔记本电源坏了,嗒嗒的响,然后接本子上开不了机。换电源OK了。以前没修过电源,想研究一下,拆开后,不加负载,量电压19V正常。接本子上之后,电压就被拉到8V左右了,没有发现爆浆的电容。这应该从哪儿下手。

网友:
更换输出滤波电容看看

网友A:
楼主传张图片,电源主芯片用的什么?可先更换300V滤波电容试一下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传张图片,电源主芯片用的什么?可先更换300V滤波电容试一下..............

有个16脚的LTA301P是电源主芯片吧。查不到资料。

网友:
换400V/120UF大电容问题解决了。谢谢各位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