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5 版号LA-5971p 上电电流0.2维修

楼主(2015-04-02):
在此之前先道个歉,前几天因赚分心切,回复灌水。被月饼,宽宏大量的封了一个月。没永久封停。在此忏悔。还是老老实实发贴赚分吧。。
   进入正题,话说最近‘来弄我’这个牌子不知道怎么了。不说别的的型号。就5天接了3台G475  4台G455这是第一台,同行拿来G455 版号LA-5971P。 故障为,电流0.2.初步判断为有缺电压。ADM嘛。大家懂的。报价拆机,好家伙。南桥、北桥、显卡、都没能幸免。都被上家杀过。 经过观察原件无缺。简单打下各电压阻值,基本正常。裸板上电还是0.2.测ECEC_RSMRST# 正常 。看南桥这边3.3RTC,正常。测量时候清理南桥背面污垢时候,发现一个电阻翘起来了。可能是上家BGA时候弄的,心想这么简单。接上,上电电流刷刷上到1.6 不走了。电压都出来了。U 基本已经跑码了。打LPC_FRAME#果然有波。可是这机器电流应该在2.0左右亮的。于是打内存波形,结果无波形。刷写BIOS简单。刷了还是一样。开始打内存条件VDD、clk、SPD、vref.都正常当量到总线时。 SB_SMBCLK 3.3 SB_SMBDATA0.5.明显不对。量阻值基本一样。找吧。这个比较简单。因为U都跑了。这信号通讯用于CLK 、SB、EC、内存、外设接口等。 阻值竟然正常。就是上啦。要么没有发出。追到R179 为上啦,无拉低情况下。就找电阻可是我苦苦找了半天。竟然没找到。因为板子上都是助焊剂。黑呼呼的。于是我找到3.3VS 直接找两个实测3K和1.8K的电阻,通过飞线3.3VS通过3K电阻飞到时钟的2脚。(最后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来)固定好。实测不短路情况下。通电测试。电流1.5-1.8-1.9-2.1 。打内存波形。正常完美波波。接屏亮机。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。维修结束。  。。 最后我试试了。飞线那里1.8K也能点亮。之前都是回复。没时间发帖子。现在醒悟了。呵呵。望兄弟们赏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的发给你、‘啊多少的

这位仁兄,好凌乱哦。 你敢灌我水。劝你还是尽快改了吧。

网友:
很不错 思路清晰 能修好就好

网友B:
二修板子修的不错不过这个机器有点图的 找原件很方便
比如

网友:
楼主思路够清晰,语言再规范些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修板子修的不错不过这个机器有点图的 找原件很方便
比如

谢谢。版主。我没找到。机器已交货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  大彻大悟  走上正轨了      值得庆祝  呵呵

网友C:
内存时钟没有,找时钟信号给内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时钟没有,找时钟信号给内存?

最后的一张图没传上来。但是我应该没表达错的。思维要快。

网友:
大神真多  各种示波器啊···

网友:
楼主时序很清楚,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D:
我之前是被警告过  没想到仁兄比我还厉害 直接被封了哈哈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之前是被警告过  没想到仁兄比我还厉害 直接被封了哈哈

还是好好发帖吧。 还有很多。有时间再发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是好好发帖吧。 还有很多。有时间再发出来。

一样  白天忙的要死 晚上下班了 想休息一下  等着急用下载分的时候傻眼了  只能灌灌水 救救急。。

网友:
这种2修和3修的主板,比较耗时。你修了多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