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ep43t-ud3l 自动重启

楼主(2015-04-02):
客户搬来一台主机 说重启   放下后测机 上电自动开机两秒自动关机 两秒自动开机 如此反复   上视频http://yunpan.cn/cZaESWT5hZzbL  访问密码 2b59  按不开机修   南桥条件 io条件   开机到io正常 重启时无跳变   然后看南桥晶振 没有示波器 遂拆料板果断晶振 容 阻 全换   上电试机       收工
本站同问题连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89020-1-1.html 我无法为你回复  请借鉴

网友:
晶振的问题?

网友:
晶振 谐振电容  电阻 其中一个   没有挨个试 嫌麻烦

网友:
楼主维修挺速度吗! 但是你下面的连接,人家是不跑码!你这个是跑码掉电! 楼主确实应该买个示波器! 看看是咋个回事!

网友:
换晶振我没修好过

网友:
我以为是io问题的

网友:
简单实在 修好就是本事

网友:
谢谢各位 加分是动力

网友:
我喜欢那种只做事  不说话的人

网友:
我手里也有这么一块主板,也是开机掉电,回去试试去,修好了,给一个答复

网友:
谐振电容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