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V星主板常坏的小8脚芯片图纸。

楼主(2015-04-02):
V星主板常坏的小8脚IC UP6261,导致无内存无CPU等供电。

网友A:
楼主 一般什么型号的主板 有这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一般什么型号的主板 有这样的

V星AMD的主板 才会用这个  以前的AM2   特别是AM3的主板AMD平台都是用这个芯片控制 什么电压都无 这个芯片换掉应该就可以秒了

网友:
这个小芯片的确喜欢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一般什么型号的主板 有这样的

AM3主板常见

网友:
通在位于内存附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星AMD的主板 才会用这个  以前的AM2   特别是AM3的主板AMD平台都是用这个芯片控制 什么电压都无 这个芯 ...

朋友 要换的话  是要换原型号的 对吗  或有代换的型号吗  谢谢  本人小白

网友:
要原型号代换

网友:
这个芯片上面我们看到的型号是不是S0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朋友 要换的话  是要换原型号的 对吗  或有代换的型号吗  谢谢  本人小白

当然是原型号了 别的代换的 还找不到对应的脚位的 出的电压也不同就要原型号代换

网友:
原来还有这样的通病。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这个是参考电压产生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