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k410k蛋疼维修瞬间掉电,与华硕X84L

楼主(2015-04-02):
接修一台独显SL410K笔记本,故障为开机不通电,拆机接通电源,按下开机键,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,放电没用,上论坛找捷径,有些同事说C634 C633电容短路,有些说C495短路,c634 c633找了老子半天也没看到,此机器是集成显卡才有,C495直接拆了,还是短路,没办法,没可调,没示波器,没图纸,慢慢测吧,主攻音频接口附近的电容,当测试C506时,拆了发现不短路了,开机正常
260到手
在看看ASUSX84L  故障为开机无显示,加焊各大芯片无果,刷BIOS   OK   附上亮机器bios   260到手

ASUS X84L K43LY(板号) REV.2.0 8显存 25L3206E.zip

网友:
好像碰到过 类似的问题, 5V 滤波电容 不良

网友A:
汗.......加焊各大芯片无果,刷BIOS。。。。。 这招厉害。。

网友B:
BIOS造成的故障越来越多,先刷BIOS才是王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造成的故障越来越多,先刷BIOS才是王道

刷BIOS是我最后才做的项目,个人喜好先加焊各大硬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汗.......加焊各大芯片无果,刷BIOS。。。。。 这招厉害。。

维修三板斧撒

网友:
其实我想说师兄你怎么连,可调电源也没有呢

网友:
哪里短了?

网友C:
这个短的滤波电容是什么电路的?

网友:
无可调电源你能修理 笔记本,你是我师祖了

网友:
楼主三板斧用的炉火纯青了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技术呀。

网友:
bios引起的问题很多

网友:
音频接口附近小电容短路导致5V短路保护  走捷径看论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短的滤波电容是什么电路的?

声卡芯片附近,下次遇到5V 短路的直接查这里     没事多看看论坛 就知道有些地方前辈们已经给你指引了到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年也找不到这样的活没有几个吧 呵呵

经常遇到  BIOS这玩意我不喜欢刷所以 我先搞硬件  稍微加焊在刷  别到时候搞个坏的BIOS就惨了

网友:
这技术太牛啦、、、、尤其是加焊各大芯片无果刷BIOS

网友:
我上次碰到一台410K的机子,加热EC就能开机,换EC加焊故障都一样。因为冷却后EC复位就拉低,加热就上电,复位电容电阻都换过,最后切断EC复位受控也没用,一直蛋疼。。。。。。搞不好也就是楼主这毛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