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 版号LA-6755P 电流0.3左右掉电。简单修复

楼主(2015-04-02):
之前忏悔的就不重复了。接着来个G475的简单的。也是同行的。接机器触发电流0.3,1秒掉到待机。还能触发。这个现象就是电压没出全嘛或者有动态电压短路。报价拆机。量的各级主电压瞬间都有。U电压都有一个电压跳变。这个板子都知道3.3  5V 待机外还有个1.1的待机都正常。还是发下图吧 ,接着量内存电压,独显电压,U电压 和1.8V电压 阻值都正常。在往后级走。VS电压 。1.5VS  1.1vs  3VS 都正常,当量到5VS时候003.故障找到。看图找到U41 .直接用恒流源3.3V。电流2A烧机排除。摸到U31声卡那块。烫了个包。 果断拆掉。纳尼???还是003. 先不要装上。接着上电3.3  2A摸。结果还是声卡那里。是个电容C838。 28脚的那个。拆掉。再打阻值5VS  450欧姆。正常了。把声卡装上。再测阻值正常。还好声卡没挂。电压调回。电流调回。触发顺利电流上去。亮机。修复。此机简单。勿喷。小弟求加点分吧。谢谢啦。

post_deleted

网友A:
楼主查的好快啊,维修经验不可多得

网友:
很给力。速度、要速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查的好快啊,维修经验不可多得

互相学习呀。

网友:
这机子修的多是进水不触发

网友:
说的好像很简单。。。丫丫

网友:
有思路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短路  烧机   有效的利器   加分支持    继续努力

网友B:
如果稍微仔细一点,可以减去拆掉声卡再焊回去的时间,还可以保证主板不被看出修过

网友:
太给力了,楼主牛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修过b460吗不定时的掉电有没有通病什么的

BIOS有无刷过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修过b460吗不定时的掉电有没有通病什么的

bios 刷过  上管换过  待机芯片没有腐蚀  cpu换过  单桥加焊过   无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稍微仔细一点,可以减去拆掉声卡再焊回去的时间,还可以保证主板不被看出修过

对,维修三分考技术,七分靠细心

网友:
这也不简单呀

网友:
很迅速···  很简洁····

网友:
不错,值得分享
我也遇到个是进水的

网友D:
修的不错,看点就是好多维修的时候都是测几个电感的电压,这种转换电压后级短路很隐蔽,虽然电容很小,也许拆掉就不用装,但是没有点技术根本找不到它,本来想加分鼓励的,但是提示已经不能加分了.

网友:
U31是声卡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的不错,看点就是好多维修的时候都是测几个电感的电压,这种转换电压后级短路很隐蔽,虽然电容很小,也许 ...

感谢有心。多多指教

网友:
看你修起来还是蛮快的

网友(2015-10-25):
楼主经验很丰富,谢谢分享

网友(2015-12-02):
能写的再详细点就好了,我们这些小白基础比较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