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010 三声报警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5-04-02):
dell n5010 三声报警不显示,通电自动开机 电流0.3 一会升到0.46 就不动了。看电流没过cpu。拆板测cpu 电压0.35v 太低,又测了测别大电感,发+1.05v—vtt电感电压也很低。看看时序图,这个电压在+vcc-core前产生,它不对 cpu供电肯定没有。这个电压是51218 产生的,我按了按这个芯片 正准备测他的EN脚,搞笑的一幕发生了。突然主板断电 待机正常了 0.012A,在开机 电流一下子上到  1.2A  一路跳变 屏幕显示了。呵呵 虚焊了,上点焊膏风枪一吹完活。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  不过楼主很幸运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一下,这主板很少见这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找到的不错,学习了

网友:
很少见吧,按一下就好的。

网友:
很少见哦,这样子都能搞好

网友:
个人觉得还是换一个,避免返修。

网友:
估计会返修,得换芯片。

网友:
虚焊的不是经常发生的

网友A:
are you calibrated your voltmeter? this measure is too strange

网友:
这个虚焊少见的哦

网友:
简单直接粗暴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真好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运气很好,我有过有机子修了好多天不亮。放了两三天正准备拿来看看,结果亮了。

网友:
还真是第一次见,一半都是显卡北桥这机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re you calibrated your voltmeter? this measure is too strange

Sometimes repair is a very strange question

Where do you come from
Forum welcomes you

网友:
按时序走没错了,修电压还是有用的

网友:
楼主真的很有我们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还是相当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