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宏碁开机闪屏

楼主(2015-04-02):
    客户发来讲屏闪,拆开清理没用多久 又出现同样问题。。接到手 发现屏 亮 暗 闪 ,,大概明白了。。屏 或 控制信号问题。。拆开 。下个图纸

版号 LA -  8331P  测 19v 正常,开启 3V 正常 。调节只有1.2V

找下到哪里 这么多地方。。算了 。割断 。短接到 开启 。装机  正常使用。。

网友:
还以为是屏的问题呢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,我今天也这么做了一次。。。

网友:
在保障不出其它问题的情况下  快速解决问题  也是可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