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数黑盘 WD6401AALS 640GB硬盘出问题了。

楼主(2015-04-02):
   一块西数黑盘 WD6401AALS  640GB硬盘。分了三个区,做从盘用的  问题现象如下。

      打开此盘上的电影能正常播放。只要快进系统会无反应。只能重启电脑。之后把电影拷贝到其它盘时发现拷贝速度只有20K---30K不等。正常应为几十兆才对。于是换数据线,换用另一硬盘电源插头(我电脑上挂了三个硬盘)问题没有解决。
     此盘分了三个分区。有些文件拷贝速度正常(有20--30M每秒)。但大多数文件拷贝速度却很慢(只有10K--20K不等)
      拷贝数据一天后。电脑无响应,。重启电脑之后只要进入此硬盘考数据就死机。

          用光驱启动电脑(关盘上的WIN-PE系统)能进到硬盘。继续拷文件(速度还是10K--20K慢死)。 过了一会,电脑无反应。 重启电脑,进入WIN-PE系统变得很慢。最后此硬盘完全读不出。

    接回电脑,无法启动系统。拿掉此硬盘就正常。

    向各位大大们求救了。。。

网友:
把全盘低级格式化一下

网友:
或者用MHDD,进后后用ERASE,对全盘清零,

网友A:
再不行,你就要用专业的PC3000看下你的硬盘模块,是否正常,正常的话,你做一下G转P,然后清一下SMATER,

网友:
一般这样都能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就只能跑SF(自校准了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不行,你就要用专业的PC3000看下你的硬盘模块,是否正常,正常的话,你做一下G转P,然后清一下SMATER,

出问题的时候我还用HDTune3.5检测过, HDTune3.5显示良好...我晕死.  我就是小白一个.还要搜索一下什么是G转P.

网友B:
可以用DISKGEN的"清除扇区数据"下试试,就是低格的效果

网友:
低格下试试。

网友C:
里面有重要数据啊.

网友:
接回电脑,无法启动系统。拿掉此硬盘就正

网友:
里面有重要数据啊.000000000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DISKGEN的"清除扇区数据"下试试,就是低格的效果

这样一来硬盘里的数据会受影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一来硬盘里的数据会受影响吗?

会  就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里面有重要数据啊.

那还是别自己折腾了,去数据恢复吧!技术不行的话,搞不好数据就没啦。

网友:
硬盘有坏块就慢了

网友:
有资料你就不能乱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