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华硕P5Q主板

楼主(2015-04-02):
中午闲着没事,,废板中找出一块做工不错的华硕大板。拿到板子先测量各供电(3.3V,5V,12V,-12V,1.5V,1.8V)对地阻值,都正常。然后上诊断卡、假负载,插上电源通电,通电瞬间诊断卡灯全灭,主板通电保护。先断CPU供电12V供电,再加电测试,结果正常,说明故障出在CPU供电部分。直接能查CPU供电的场效应管时,发现第五相场效应管全部短路了,第六相也短路,把这些场效应管跟换掉,加电再测试,主板跑码,至此成功修复这块主板。最后上张修板神器,我改造的尖头万用表笔,不小心被它扎了几次了

网友:
针太长了。。 修笔记本主板不好用 接地的表笔不好放。

网友:
这假负载没用吧,这么多管子短路

网友:
管子短得不少

网友A:
我想知道了,楼主改的钢针做的么?

网友:
谢谢分享,但是主题还能写的细点。。例如: 华硕P5QL主板CPU12V 短路秒杀

网友:
只换管子。  你不怕返修么。。。

网友:
话说楼主这笔我真用不惯

网友:
维修技术可以啊

网友:
可以卖100块左右

网友B:
楼主可用告诉握这种管子怎么测量吗

网友:
如果不更换pwm芯片很快会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知道了,楼主改的钢针做的么?

是的,用缝衣服针做的,一版针大概几元钱,能用很多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用告诉握这种管子怎么测量吗

直接在线测量,123脚相连,4脚,5678相连,直接测量这些脚,都通了就短路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这块板和我的一样,每次重启的都提升机箱开启,无法挽回的错误,系统死机

网友:
好评如潮

网友:
如果不更换pwm芯片很快会返修吗?

网友:
表示 与楼主受过同样的伤,被针扎了好多次

网友C:
针还是少用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针还是少用把。

为什么要少用?加针感觉方便呀。

网友:
针使用时还是要小心,容易扎到自己。最好做个保护套。这块华硕主板做工不错。现在H61\H81都是这种场效应管,好像笔记本用的也是这个场效应管。

网友:
又一12V短路故障,不过像楼主的笔我有点用不习惯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好检查的,但是就像有人所说只换管子会不会返修啊?如果会在查哪里?

网友:
CPU场管短路秒杀

网友:
怎么会那么多的管子都短了额   一般也就上管一个短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