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541暗屏问题……

楼主(2015-04-02):
惠普541机器,现在开机之后时不时暗屏,也不是全黑,而是隐隐约约能看见显示阴影。而且暗屏时间也不固定,有时候是开就是自检的时候就是暗屏,有时候是开机之后暗屏,开机暗屏的时候在自动待机之后唤醒的时候有时候屏就亮了,应该不是排线或者驱动的问题吧?难道是灯管的问题?这个本子是08年的,各位高人指点

网友A:
跟背光灯有很大关系  这种本都是LCD灯管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跟背光灯有很大关系  这种本都是LCD灯管的

你的意思是灯管有很大问题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意思是灯管有很大问题了?

嗯  找个点灯的测试仪测试一下看看跑多少A,  电流稳定不稳定,冒烟不冒烟    确认是灯的原因就拆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  找个点灯的测试仪测试一下看看跑多少A,  电流稳定不稳定,冒烟不冒烟    确认是灯的原因就拆屏

关键就是不专业,我也怀疑是灯管的问题,想直接换屏,因为自己不会换灯管,对电路这类东西不懂,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纠结,有工具的话,可以加焊一下接头

网友C:
刚刚弄 了一个ACER 18.4 LCD的电脑,开机正常过三五分钟后变暗屏,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,加焊显卡后问题依旧,由于没有18.4的灯管,所以直接把接头拆了重新接一下,OK,收工

网友D:
有试过做显卡好的,不是完全暗的那种

网友:
HP的机器不好修啊!有时修的让人头疼啊!

网友:
一个一个查,暗屏都修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刚刚弄 了一个ACER 18.4 LCD的电脑,开机正常过三五分钟后变暗屏,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,加焊显卡后问题依旧 ...

没设备,再者对这个维修不专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试过做显卡好的,不是完全暗的那种

恩 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刚刚弄 了一个ACER 18.4 LCD的电脑,开机正常过三五分钟后变暗屏,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,加焊显卡后问题依旧 ...

换屏可以,至于要换灯管或者其他的,真心不行,毕竟对这不懂行,隔行如隔山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休眠开关或灯管的问题吧

休眠的话   有时候直接开机就是暗屏

网友:
看看屏接口的那两路信号到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