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40

楼主(2015-04-02):
T440 开机掉电,反复重启,刷程序OK板号 NM-A101

网友:
有机器刷上后开机慢

网友(2017-06-05):
我遇到一个机器就是这中问题  之前是开关线断了    连上之后出现这种情况  现在下来明天刷上试试  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我一台第一画面掉电也刷BIOS好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(2017-08-17):
请问楼主掉电的电流是多少,
我是T440S独显,
掉电的电流大约是:0.45->0.56->0.006A,掉电,重启,死循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09-24):
我的电脑跟楼主的是一样的,刷了BIOS没有好呀

网友(2017-11-16):
已验证掉电可以刷好。。就是有点慢

网友(2018-08-15):
我的了是0.3掉电,如果是t440就好了,因为有一个人是这个问题就刷好了

网友(2020-07-27):
我这个按开机按钮后  按钮等快闪几下就掉电了,有时候电脑能开机,刷了管事吗?

网友:
感谢亲测,刷完OK,就是开机要等十几秒。不掉电了,最起码能用了

网友(2023-09-15):
下来试试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25-10-22):
非常好用,就是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