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pspiron one2020一体机白屏

楼主(2015-04-02):
一行客户那一台DELL 2020的一体机过来,白屏,量主板电压都是正常的,哪位高修过,怀疑是屏的问题
主板
DELL

网友:
量量屏上面的保险 看看通不通

网友:
白屏就是没有屏供电,或者屏电路不正常

网友:
先检查屏电压呀

网友:
看屏电压正常么 还有就是屏升压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