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个100V的白光FX951为220V

楼主(2015-04-02):
FX951改220V,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只是为了一些初学者一点借鉴,手头有几个日本原装的100V的FX951焊台,将其中1台改个220V直插的,由于国产的24V小变压器,功率不足,决定用威乐81的变压器,有些网友也是用这变压器的,功率足,回温快,焊接大焊点比较麻利;我看了几位网友改FX951的方案是将变压器横放的,我测绘了一下,以变压器竖放比较好,下面是改装的实物图。

网友:
先上整机图,然后分离外壳。

网友:
先看看其他网友的改装,外壳安装螺丝孔在竖向被切除了一半,底部安装后螺丝会露出来,虽然不影响使用,不够完美。

网友:
接下去看看换个角度的安装图;拿出我的兵器,剪短中间的螺丝安装柱,不用齐根剪断,可以在两个外壳合拢后夹住变压器的铁芯;底部一些凸起的用平铲消掉,边角的那个螺丝安装位,里边削削平就可以了,图上红色圈的部位。

网友:
将插座的接地脚掰平,可以避让变压器,为了增加保险,可以在引脚处贴上绝缘胶带,此时可以试着安放变压器,如果外壳的处理过的地方不够空间,可以继续修改,同时两个外壳修正中间的安装柱,以合拢后顶住变压器为OK,上图先:

网友:
想问一下。951有没有快克203H好用呢

网友:
这个变压器猛啊,威乐的,真不错

网友(2015-05-04):
楼主是否能帮我推断一下 FX-951烙铁 打开电源开关第一屏显示一下已经设置的温度后就 不停的”闪5-E“ 烙铁是头不发热。表打手柄尾部的四根接线头,负极(黑线)对红线,中间的白线都有阻值,只有对绿(接烙铁嘴最外层的线)没阻值!手柄到主机里的pcb焊点连接测过,良好。试去掉烙铁嘴没什么变化还是跳5-E ——现在不知道是哪的故障.....

网友:
S-E是没有检测到你的手柄。

网友:
有机会换个环形的变压器体积更小

网友:
这个变压器不错,楼主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