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M-E 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4-02):
一块华硕H61M-E 点不亮 不放内存开机报警 放入内存后不报警屏不亮 内存电太 总线 时钟 SPD 电压全正常  BIOS刷过了 还是没用

补充内容 (2015-4-4 19:46):
今天用笔记本卡诊断卡飞了线,不个内存20 上内存跑到62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内的引脚没接触上

网友:
可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刷个BIOS先。。不行就查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,BUS总线

网友:
不亮  rgb 查了没

网友:
先换内存,不行再查内存要关电路

网友:
桥供电,CPU供电正常吗?

网友A:
先装诊断卡看一下代码是什么。

网友:
留意下是不是华硕的822坏了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装诊断卡看一下代码是什么。

今天用笔记本卡诊断卡飞了线,不个内存20 上内存跑到62

网友:
  继续刷BIOS  换内存  还是内存电路和BIOS的事  拔掉内存能报警 证明北桥没事

网友:
拆一下外设看一下跑码有没有变化

网友:
有华硕h61-e 的BIOS吗

网友:
厉害呀!!!思路又开阔了

网友(2015-05-14):
有没有修好  我也有一片不插内存 报警 插了 不报警但是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