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不亮dvi亮

楼主(2015-04-02):
dvi能亮,vga不亮,测vga红绿蓝正常,行场无阻值。看附近也好像没门电路芯片,这V星H55M-E21行场信号到哪找呢,两个接口并在一起,飞线有难度。客户自己说是雷打的,报的是换主板的价,给她弄个转接头感觉不太合适。可这板要怎么修呢。

网友:
就跑行场的线路吧

网友:
也只有跑线了

网友A:
问题是跑了半天没跑到

网友:
如果手中有旧版就给他换块客户的板子自己留下来自己抽空研究下,再不行给他装块旧显卡

网友:
         没修过 学习中

网友:
仔细跑线路吧!一定会有门电路 的。

网友B:
应该能找到图纸的 你看下 找到图纸 对着图纸找 虽然么标号 但是至少知道连接着那些元器件  台式只两面 跑线都跑得出来的 除非躲在那些插槽底下 那会稍微难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跑了半天没跑到

跑线路是最麻烦的事

网友:
雷打的话,一般是那个保护二极管坏了。一般是五脚或六脚小管。请检查下。

网友:
报是换主板的价 估计不低于400吧

网友C:
打雷》》》后面有六脚的小管子么,拆了试试

网友:
数模转换电路问题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能找到图纸的 你看下 找到图纸 对着图纸找 虽然么标号 但是至少知道连接着那些元器件  台式只两面 跑线 ...

托你提醒还真弄到图纸了,查图进过两个电阻到单桥,看图纸两电阻在桥边,没点位图也难找。算了自己也尽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雷》》》后面有六脚的小管子么,拆了试试

是有两个六角的,图纸是连的,可没装,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修过卸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托你提醒还真弄到图纸了,查图进过两个电阻到单桥,看图纸两电阻在桥边,没点位图也难找。算了自己也尽力 ...

既然看到是在桥边 就一只表笔点着行或者场信号 另外一直在桥边上的电阻上戳呗  一般是在桥的左上角的位置 V星的这个信号以前我有跑过 就板子正着放 北桥的左上角 过电阻就到桥了 这还跑不出来哦?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了 ,哦对了 你这个是新平台 你确定是在桥的边上?新平台都U直接负责显示啦 要是真的还是图纸看到还在桥的边上就再找找

网友:
图纸发下呗。哥们也有这个板。。需要图纸中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。。把dvi的行场信号直接飞到那个vga的行场脚位上行么。。呵呵突发奇想。。没这么干过。。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:
我去   搞个DVI转VGA的转接头不就完了,那么麻烦?

网友:
按图纸找到桥边的两个电阻了,是电阻出问题了,两个33欧变成无穷大了,废板上33的找不到,弄了两个22的焊上,好了,是亮了,可没红没蓝,就是纯绿。现在考虑买转接头了,网上转了一圈,有好多说DVI-D转VGA是骗人的,记得很久前自己也买过一个DVI-D转VGA,是不好用扔了。想想也不对啊,若真是不好用,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卖买的呢。有经验是来说一说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