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C.A780H D3 求图纸

楼主(2015-04-02):
cpu下管D极有5V   不正常  rt8855供电芯片开启信号有3.3V    太高了     求图纸

网友:
这个你没什么希望了,七彩虹找不到图纸

网友:
芯片都换了3个了    下管输出还是5V  应该是开启信号出了问题   开启信号3.3v   正常应该是一点多V啊   版主技术经验丰富修的比较多  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 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图纸能找啊

网友A:
七彩虹没有见过有图纸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七彩虹没有见过有图纸。。。

好像是没有图纸哦   问了好多人都没有  看来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了  只能找一快一样的主板来对比这维修了

网友B:
有5V阿..那样上U就烧了?

网友C:
你可以查开启信号前极

网友D:
都知道哪里有问题了,有没图纸都一样,跑线路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5V阿..那样上U就烧了?

刚开始是下管有一个短路了   那个下管换了以后  插P4不掉电了   测下管D极有5V   还没有上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查开启信号前极

跑了一下线  就到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的D极  电阻两边都是3.3V   三极管D极也是3.3V     这样的故障是第一次遇到  还没有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都知道哪里有问题了,有没图纸都一样,跑线路吧。

跑了一下线  就到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的D极  电阻两边都是3.3V   三极管D极也是3.3V  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  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  明天在花一点时间看看

网友:
七彩虹没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