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sve141c11t 版号DA0HK6MB6G0mbx-268 不出0.85vcpu辅助供电和不出cpu主电压

楼主(2015-04-02):
求遇到类似问题的大神给点意见!这个机器不出0.85cpu辅助供电,是由图纸标号vpu3这个芯片产生,测试主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,就是没有电压出来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,所以发不出good信号,cpu主供电点芯片无vr-on信号

网友A:
怎么发图片 截的图发不了

网友:
无VRON看看是不是前面还没有电

网友:
       看其他电压有吗

网友:
供电、开启正常,外围场管正常就换芯片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发图片 截的图发不了

图片你已经成功发了

供电不出 查条件 条件满足 换芯片  试试吧

网友:
还有反馈脚,

网友:
这个是显卡供电,昨天搞错了,是不出显卡辅助电压。芯片换了还是没,难道要换显卡吗?

网友:
就是应为图片上1.0没电压。所以拉低了3脚的好信号 所以vr-0n0.5左右。开不起cpu供电

网友:
HM65的机器?

网友:
已修好 换了控制端的电容 和后继的电容

网友:
的几率记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