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9 I3机子开机灰屏!

楼主(2015-04-02):
三星R429 I3机子开机灰屏 外接花屏  不是显卡问题而是显卡旁边的缓存芯片有问题 换掉即可 图片就不上传了 不会传  板号BA41-01192A

网友A:
这个还没遇到过,一般都是不触发和上电不良的。  显存全换?

网友B:
缓冲芯片?你是指显存么?

网友:
很多人都会先加焊显卡再考虑显存的,楼主提醒的好。

网友C:
什么是缓存芯片。。?

网友:
这个维修经验有点太广泛了吧,,,不过花屏显存也有可能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分享,一般都会先搞显卡的。

网友D:
灰屏更多的还是首先会动显卡

上传图片很简单
看下图

网友E:
四个显存一起换吗

网友:
什么是缓存

网友:
这个也是通病

网友:
楼主是一个显存一个显存的换的吧

网友F:
干显存就像打地鼠一样

网友:
这么说如果换显卡,故障还是一样,所以干显存。不知楼主是直接干显存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干显存就像打地鼠一样

有同感,显存故障,换起来很麻烦,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换,运气好第一个就OK,运气不好最后一个才OK,嘿嘿

网友:
显存这个东西呀。一个一个换,有时候到最后一个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没遇到过,一般都是不触发和上电不良的。  显存全换?

就显卡旁的那两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缓冲芯片?你是指显存么?

是显存 写错 不好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是缓存芯片。。?

写错了 是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灰屏更多的还是首先会动显卡

谢谢版主提醒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四个显存一起换吗

运气好 就换了显卡旁那两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