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显示器换电源板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本人手里有块显示器的电源板修不好了,准备换,但是驱动板上有根线标的是DIM,这根线不知道是怎么接,请大神指教

网友:
没人吗,快来支援啊

网友A:
ADJ, BRI.HGT.DIM这个些英文是亮度调节的意思

网友:
DIM亮度控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J, BRI.HGT.DIM这个些英文是亮度调节的意思

那这个不接行不行

网友B:
那这个不接行不行啊

网友:
不接亮度不能控制

网友:
不接你可以试一试 反正也不会烧

网友:
一般通用版都是不接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这个不接行不行啊

你先不用接试一下,如果亮度可以就不用接。

网友:
但最好,要接上,或者失去亮度调节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