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本人手里有块显示器的电源板修不好了,准备换,但是驱动板上有根线标的是DIM,这根线不知道是怎么接,请大神指教

网友:
显示器很旧吗?没见过

网友:
亮度控制!

网友:
ADJ DMI 代表亮度控制

网友:
这个线不接的,接ON了OFF就可以

网友:
这个在别的板块啊

网友:
你是换板子吧

网友:
是啊  所以来请教啊

网友:
亮度调节基本上不用接的,需要修的显示器几乎都是亮度不够,没多少个是需要降低亮度的,除非某些机型不接不亮机

网友:
是亮度控制

网友:
只需要接3个线就OK   亮度可以无视

网友:
这跟线应该不用接,默认是再亮的

网友:
楼主是第一次修显示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