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 8S BIOS密码

楼主(2015-04-02):
接到一个老华硕。不通电。几个大芯片都被别人干了。经过几天维修终于亮机了,可是显示开机密码。 =好不容易才找到BIOS密码。给BIOS密码大家分享一下、。

网友:
开机进WINPE时,看系统中的时间来对照(不是外壳时间)

网友A:
真没看懂,楼主有时间的话,说稍微详细一些啊,小白一枚真心求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真没看懂,楼主有时间的话,说稍微详细一些啊,小白一枚真心求教

不好意思,文字工底不好,逻辑分析也不是很好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文字工底不好,逻辑分析也不是很好,

额,我也没说明白,那你发的那个东西怎么用啊,解压后是个软件?什么情况下用这个?我是真小白,勿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额,我也没说明白,那你发的那个东西怎么用啊,解压后是个软件?什么情况下用这个?我是真小白,勿笑

那个就是进系统时要BIOS密码的, 解压后就是一个对照表,若你的是XXXX年X月X日 (WINPE显示时间)--就对照出密码了。我刚开如把O看成了0怎么也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就是进系统时要BIOS密码的, 解压后就是一个对照表,若你的是XXXX年X月X日 (WINPE显示时间)--就对 ...

恩,明白一点了,遇到了就试试

网友:
碰到过,把电池拿掉干了显卡就出密码了。然后就各种找。

网友:
这样也太容易了吧,晕,工厂资料吗,

网友:
对以前的ASUS 这个表格 基本可以解决 新的ASUS 暂时没有这个密码表

网友:
遇到了就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