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 460 开机进系统断电

楼主(2015-04-02):
  联想B460开机进系统断电,(这两天接的机子都是断电,搞得头都大了)

网友:
讲述不十分清楚,进系统到什么程度了断电?

网友:
CPU供电龟管不良也会这样

网友:
51123和铁壳MOS管

网友:
如果主板无异常,多半是CPU的供电上管不良导致。

网友:
今天接到E40一台,居然是I3一代CPU问题。拿来问题是装系统解压中掉电。

网友:
B460 有常坏问题点 先排查下

网友:
有波波看下供电波形阿,特别是CPU

网友:
B460的  先解决一下铁管的事   没准有惊喜

网友:
今天定了铁壳管。到了看看好不。

网友:
恩恩  乌龟盒子问题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