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1有ADS#波形,但没有能过内存、也不点亮机,如何维修?

楼主(2015-04-02):
一台IBM X61,不安装bios电池,上电时能够自动开机并自动复位一次,电流只能跳变到0.75A,用示波器能抓到ADS#波形,不上内存也不会出现报警声音(表示未过内存)。
请问应该如何维修呢?

网友A:
独立集成阿,看这电流可能跟显咔有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独立集成阿,看这电流可能跟显咔有关

IBM X61就是GM965芯片组的集显,CPU是用BGA方式焊接在主板上的。

网友:
先刷下BIOS   再测下LPC信号     还有BIOS芯片的供电也查一下

网友:
已经刷过了bios的,能确认bios程序是正常的,因为其在另外的同型号X61机器上OK;
用示波器测量mini PCI-E插座处的SMB_CLK、SMB_DATA,均无信号;
测量内存插槽的195、197脚(SMB_CLK_AMT、SMB_DATA_AMT)也没有信号;
发现一处异常:VCC1R05B电压,在电感L50处的值为1.051V、在钽电容TC4处的电压降低到了1.022V,同时在TC4处测量阻值只有12欧。

网友:
BIOS芯片的电压正常3.3V
#1、#2、#5脚都有波形的,但LPC_AD0~LPC_AD3都只有3.27V且没有波形。
LPC_FRAME也只有3.3V、没有波形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 撒看看

网友B:
重点查南桥外围各PCI总线对地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点查南桥外围各PCI总线对地值

找到的一点维修资料介绍,现象有些类似:

网友:
这板应该便宜

网友:
X61主板是便宜,但BGA更换升级了CPU的。

网友:
搞定了,加焊CPU后,OK亮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