预供电电路不正常,新手求指点,联想G455

楼主(2015-04-02):
新手上路,求大神指点,究竟是什么东西拉低,19v.PQ101换了几个还以一样
联想

网友:
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

网友:
重点应该查点火回路,vs有19V是正常的,不正常是B+,跟你截的图这一块电路没有关系

网友:
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 ,看你的那个应该是保护了。差 393的 4 5 脚的电源

网友:
B+短路能把PQ1O1第三脚的19v拉低成5V的么,菜鸟来的,指点下

网友:
.PQ101处的板层漏电吗?

网友:
Pq101 G极电压不对,应该9v左右,pq103导通形成对地分压。

网友:
查后级肯定是短路了,这个点的电压为5V是正常的,但是那个节点电压应该是2。5不是1。7吧

网友:
着重后级查下,就短路保护了

网友:
换主板了,被我扩大问题了,,,也谢谢楼上的解答

网友:
后面有短路的吧…………

网友:
谢谢,分享。这也给我们深深上了一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