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53s 电池开机正常 单用适配器 有时能触发,大部分不能开

楼主(2015-04-02):
如题,板号是K53SD  V5.1。用电池开机后在插适配器可以冲电,进系统都是正常的,就是不能单用适配器和两个同时插。。单用适配器和用电池一起用有时又是正常的,晕,BIOS  刷了,IO加焊了还是不行,晕,没图不知道怎么查下去,有那个月友可以提供下图纸啊,

网友:
华硕的  图纸不用想了  拿着点位图按时序一步一步修吧  在适配器的时候   http://so.chinafix.com/?page=0&fid=51&kw=k53sd

网友:
楼主  好了分享一下  我也有一台  加焊一下充放电芯片好了  !!!!! 不知道能用几天

网友(2015-05-10):
电源座有没坏啊,很多电源座坏的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适配问题

网友(2017-07-05):
楼上回复的好精辟  电源口坏插一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