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联想L175D开机黑屏

楼主(2015-04-02):
今天客户拿来两台一样的联想显示器,L175D
现象是指示灯正常开关,屏幕亮时能看到联想logo,有时候能看到正常的桌面图像。之后黑屏,排除了电源板故障和高压故障,测量开启信号,发现开启信号没有, 正常时为诶2.8v。跑线路发现,MCU通过npn三极管拉低开启信号,来关闭背光。重写程序,故障还是存在。拆除该三极管后,将开启线直接接到了屏供电上。大体上是和按键开关同步了,就是会在开机和关机的瞬间产生白屏,之后就正常了。姑且就这样吧。
不知道该故障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。希望大家讨论一下。

网友:
你这显示器还写程序.....控制板?

网友:
是三极管坏吧,换一个不行吗

网友:
如果拆除的三极管正常的话,就这样用着吧!

网友:
改一个控制信号试试啊

网友:
联想的屏接口坏的多,换通用板试试,确定哪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没看懂啊

网友:
你直接从屏供电3、3V飞线过来当然会开机瞬间白屏啊,上图看看吧

网友:
不大好办,要不换通用板,不然客户那难交代

网友:
祈祷中,等待高手的到来

网友:
确定屏显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