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新型LED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的PWM问题!

楼主(2015-04-02):
如今的LED显示器,LED升压电路除了需要之前的12V , EN,GND外,另外还要一个PWM信号做为调节,但通用板上没有这个PWM(与ADJ信号不同),无法点亮LED,请问各个如何改板?

网友:
没人遇到过吗

网友:
我是菜鸟,不太懂,我改过的没有哪个不亮的

网友:
LED的屏你改过吗

网友:
用屏供电开启啊

网友:
不是开启信号,是PWM信号,有波形的

网友A(2016-08-26):
led 的要改那几个信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ed 的要改那几个信号?

和lcd的驱动板一样的改法我自己亲自试过的,没有太大区别的,供电 开启,地,高压开启,亮度调节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