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-E主板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手头上弄了一块华硕M2N-E主板 ,现在有个症状就是所有的USB接口都有电但是却无法使用数据传输,插上USB设备无反应,怀疑是南桥问题,但是不确定,用内置HUB可以使用USB,另外这台电脑用一段时间就会卡死,已经换了系统故障依旧~用一会就卡死,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高手 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估计南桥坏了!USB接口打阻值了吗?有没有短路。断路的?

网友B:
桥、供电、CPU、硬盘都有可能,这个要细心排查

网友:
先跑USB线路没问题,然后才干桥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估计南桥坏了!USB接口打阻值了吗?有没有短路。断路的?

请问USB接口阻值怎么打呀?所有的USB都不好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桥、供电、CPU、硬盘都有可能,这个要细心排查

所有的都换过了,~是主板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问USB接口阻值怎么打呀?所有的USB都不好用的。

USB接口的1、4脚是供电正、负极,应有5V供电。2、3脚是数据传输脚,对地阻值600欧左右并且两脚阻值应该一致。数字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主板地,黑表笔测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USB接口的1、4脚是供电正、负极,应有5V供电。2、3脚是数据传输脚,对地阻值600欧左右并且两脚阻值应该一 ...

我是这样操作的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黑笔接4有响,接1数字在一直往上走900多还在往上走,接2.3.分别是847~这样是不是打阻值呀??

网友:
这板子 桥坏的好多

网友:
桥的问题很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这样操作的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黑笔接4有响,接1数字在一直往上走900多还在往上走,接 ...

是的,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打阻值。

网友D:
无法使用数据传输?那USB键盘呢?    如果键盘也不行那就看看是不是直连南桥的?还是经过其他元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无法使用数据传输?那USB键盘呢?    如果键盘也不行那就看看是不是直连南桥的?还是经过其他元件?

都不好用,你说的那个我还不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