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3B板层漏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04-02):
昨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ASUS X53B 15寸的本子,同行说可能是开关坏了,有时能开有时开不到,接过手插上可调有待机0.012A,按开关无反应。取下电池先放一边吧。把手上的事弄得差不多了再看它。下午了当再次插上电时,待机依然是0.012,按下开关灯却亮了,经过三次跳变1.05A左右亮机了。奇怪是我取下电池放电的缘故还是机器真的不稳定呢,拆吧。拆开机器除了些灰尘以外未发现腐蚀进水等异常。简单装了下机再测试每次都能开,能关(也正是此时的能开能关,以致后面维修时走了一段小弯路)。既然正常那就放着一边放放电影测试测试。 一部电影放到一半时节目正精彩,突然没声了。转了身去才发现掉电了,温度也不高呀。怎么掉电了,而且再按开关也可以正常开机,可第二次开机刚好走到进度条时掉电了,再开也开不到了。看来问题是有存在的。拆吧,拿出板子,仁宝代工的,板号LA-7322P,AMD 板载独显。想到不定时掉电,可能大家听到ASUS都可能会想到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。因为ASUS的BIOS确实坏得太多了。本着先软后硬,去官网下吧。下了个DOS版本的,直接在BIOS里把程序由204升级到了207最新版本,重启正常的亮机了。再测测,1次,2次都能开,第3次时又掉了,开到一半掉了。这是什么引起的。还是BIOS问题吗?接下来上论坛里下了个备份的BIOS用编程器刷了进去。问题依旧。看来得动手术了。先把全板扫描了一遍,各电感供电对地正常,风扇也很干净,而且是在冷机状态下都会掉电,可以排除是散热引起。即然现在是有待机不触发,那就从开关下手吧。找到开关排线插座,JBTN1,第1脚ON/OFFBTN#,表笔划过去,只有0.79V,似乎有问题,AC状态下应该是3.3V。再把表笔用力的戳了过去,依然是0.79V。接下来断开了C1523,电压还是没有上去,排除电容拉低的可能。再断开D27。未果。查吧,ON/OFFBTN#还来到了D12和SW4,SW4没有装。R495上拉电阻一端3.3,另一端只有0.9V,逐渐缩小了范围。R495一端去了EC的每32脚ON/OFF#。为排除是不是EC引起的拉低,于是翘起了32脚。通电测试还是0.9V。再拆D12,ON/OFF#上升为正常的3.3V。SW4未装元件,另一端是51_ON#,对地也正常。难道是D12本身出了问题还是受Q27?先拆Q27结果一样,找来料板换了个双二极管D12还是0.9V。奇怪了,没有元件了啊。SW4上面是空焊盘。此时也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连接SW4这一端有漏电拉低了ON/OFFBTN#。刻刀伺候,切断了ON/OFFBTN#和SW4第3 4脚相连的电路。通电测试居然ON/OFFBTN#恢复了正常的3.3V,电池模式下也是正常的12V。看来就是ON/OFFBTN#到SW4 JPTN1 D27这一块线路发现漏电引起的拉低,找到问题就好办了。先切断ON/OFFBTN#和SW4第3 4脚相连的电路,后面 JPTN1第一脚跟SW4第3 4脚也是连接的。所以把D27的第2脚了切断。然后用飞线专用的细漆包线从D12的第1脚直接飞线到JPTN1 第1脚,表面用高温茶色胶带做好防护。反复测试AC DC模式下面,开关电压均可以正常的切换。拷机一天正常后,今天下班时交给了同行。此机由于先前的时开时不开,放电又正常开机,,所以没有考虑开关上的电压偏低引起。本来是一小问题但走了一点弯路。仁宝的板子漏电少见。不像ASUS自家代工常用到排阻不良造成拉低的问题。特发此例与大家分享。文中描述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,另奉上此机的图纸和亮机BIOS与大家。

网友:
另附上本机的图纸和亮机BIOS

Compal LA-7322P.pdf

ASUS UMA LA-7322P REV 1A BIOS 刷机OK.rar

网友A:
这么描述我也是看醉了....就看懂了标题  板层漏电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描述我也是看醉了....就看懂了标题  板层漏电...

平时发贴不多,修板子都忙不过来,不会排版,图文没有很好的搭配,望各位看官见谅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华硕的本本 ,不过我这个是蟑螂的就是接口端有微短导致不触发

网友:
线路板没烧,这个位置漏电也属实少见!

网友:
很少见    漏电的机子一年修不到几台

网友:
好技术。顶个

网友:
谢谢支持,其实在修板子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案例想和大家分享的,一直没有什么时间来发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技术  谢谢分享

谢谢支持,大家共同学习

网友:
这种问题少见

网友:
都是大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