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10黑屏,外接能显示

楼主(2015-04-02):
一开始是开不了机,把cpu后的大电容换成6个330后变成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,自己的无显,求思路

网友A:
先刷刷BIOS    再研究研究显卡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刷刷BIOS    再研究研究显卡吧

这机的显卡0728014坏得很多,晶体是斜的,和ASUS的F81SE显卡一样,可以用风枪加热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的显卡0728014坏得很多,晶体是斜的,和ASUS的F81SE显卡一样,可以用风枪加热看看

你可以回复发贴的楼主    不是我发的贴哦   朋友

网友B:
这机的显卡0728014坏得很多,晶体是斜的,和ASUS的F81SE显卡一样,可以用风枪加热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刷BIOS    再研究研究显卡吧

已刷,无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机的显卡0728014坏得很多,晶体是斜的,和ASUS的F81SE显卡一样,可以用风枪加热看看

打多少度?吹几分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多少度?吹几分钟

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试一下   风枪  350度   风速2   吹5  6  秒  既可     如果吹了不起做用就加焊一下

网友:
应该显卡坏了,

网友:
这种故障几乎都是显卡的问题,加焊显卡,重新植珠,换显卡芯片。跟BIOS没有任何关系。BIOS如果有问题,你的机子是不可能正常启动的,更不要说接外屏能显示了。

网友:
换显示器了么

网友:
屏和屏线检查过没有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吧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多一点

网友:
加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搞半天,是屏问题...

网友:
写个BIOS试试

网友:
呵呵,换个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