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 画面定格 鼠标键盘失效 必须强行关机才行

楼主(2015-04-02):
笔记本 画面定格 鼠标键盘失效  必须强行关机才行 开机后用着用着 还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是那里的问题

网友:
死机的故障    主板问题    送专业维修点进行维修吧

网友:
用多长时间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明显的死机那,先换个内存

网友:
这种问题要确定故障点真的太难了,维修人员都喊头痛.

网友:
先装个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为了几个分,到处乱窜

网友:
硬盘坏u可能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,再排除硬件

网友:
软件排除了,系统换了好几个,不论是xp还是win7 ,硬盘换到别的笔记本上试过了 没问题,多久出现不好说,cpu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这是死机了,看楼主应当不是专业人员。到维修点看下吧

网友:
死机的故障 先软 后硬  坐下系统 不行换硬盘 再不行 看看主板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很大!!!

网友:
这叫死机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叫死机 还是找专业的人给你看看吧

网友:
笔记本什么机型

网友:
千奇百怪都有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