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945GZT - M 不上电

楼主(2015-04-02):
  测量32.768K晶振两脚电压一脚为0.29V 另一角为0.13V      PCI A14脚 电压3.3V    RSMRST# 3.3V       PWRBTN# 3.3V 短接开关针后变0V  放开 后恢复到3.3V     SLP_S3  SLP_S4   一直为3.3V

网友A:
晶振起振有无波形,IO的72脚PS_ON#信号与ATX绿线有无断线

网友B:
这种情况肯定是IO到绿线断线了

网友C:
IO可能有问题,或者其他相关电路

网友D:
内存供电出来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肯定是IO到绿线断线了

IO到绿线没短   不过绿线只有3.8V  短接开机针后  也只降到2.22V  放开后又恢复到3.8V     吧ATX拔下来测有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内存供电出来了吗?

不上电的话内存供电应该出不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O可能有问题,或者其他相关电路

问下  如果IO有问题   这个IO是IT8718F-s   可以用IT8712F-S换吗  我看它们的脚功能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振起振有无波形,IO的72脚PS_ON#信号与ATX绿线有无断线

手上没示波器  这个没法测    只能测电压   额 看图是76脚  到ATX绿线没断线   只是电压只有3.8V      按下开关变成2.22V     放开后恢复到3.8V